华硕开机显示“FATAL ERROR。。。”错误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华硕主板开机停在那里,显示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按键盘没有反应,论坛里的跳线和换三极管的我都试过了,清COMS我都试过了,刷BIOS也试过了,都没解决,这种问题,最近遇到较多,有的跳线就好了,但这个试了好久都没解决,客户说就放在那一个月没用就这样了,应该南桥也没坏吧?

网友:
三极管不用换把他拆了.

网友:
拆了也还是一样呀

网友:
问题已解决,加焊南桥后问题搞定

网友:
南桥很少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