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60暗屏求助

楼主(2009-11-12):
联想E660暗屏, 断开休眠开关问题解决, 但随后发现, 开机进入系统或不接硬盘的情况下, 调节亮度至最高或最低时暗屏(无背光), 不断开关机后重启, 亮度信号电平只有0.55, 依旧无背光.断开电源后重新开机, 背光正常. 怀疑是EC亮度控制不良导致此故障. 大家有遇过这个问题吗?? 帮我想想维修思路!

网友:
估计是开关板上的那个干黄管的问问题,,你栽了看看,还就就是显卡板上的接口部分你也好好看看

网友:
改个高压来的快!  直接改掉 做成最亮! 只要客户能接受 ,见过一些修高压 修来修去吧主板修报废的,开始烧I/O后来 修修修  最后 报废!

网友:
这个问题和EC有没有关系, 大家说说!

网友:
本本波说的对,修个背光问题只能收个100元左右,就算是主板的问题,改高压条来的快,你总不能修个背光问题修主板收别人200吧

网友:
320我都收过,怎么方便怎么快就怎么修,修好为原则

网友:
至于成本算在客户上面

网友:
我钱就收。。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网友:
今天上班开机, 不亮机, 跑28. 待机电流0.1, 摸EC温度上升很快, 发烫,呵呵, 应是EC彻底完蛋了!

网友:
呵呵,记得又一次,修IBM 高压电路的时候修的整板报废的

网友:
恭喜拉 真的可以收200拉
      改吧 一般客户都不会说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