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转动两秒,就停转了,各指示灯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09-11-12):
故障显现:开机风扇转动两秒,就停转了,各指示灯没有任何反应

分析:根据多次试验测试,把问题定性为开机掉电,,当接上测卡看的时候,测试卡的灯亮一下马上就灭了。这时候测97551的工作条件,发现都是满足的。我在多次试验测试中又一次,没有掉电,可是就是没有1.2v的电压。我测了PU20的工作条件发现控制ISL6247产生1.25VS电压的SUSP#没有,于是顺着信号找到EC的149脚,测量也没有电压,于是就断电,测此脚的对地值,正常,难道是后级的问题,这个信号取得地方太多,我就把EC的149脚给跷起来看,开机有出处但很快就没了,再焊回去开机还是一样,可是在测试148脚时,他是SYSON的信号,在按完开机后,此信号一直是高电平,其他的象S3、 S4 、S5都没有电压输出。也就没有多考虑就把南桥给做了,换了一个好的还是一样的故障,没辙了,就找来一个不带程序的87541换上去,还是不行。此机器的EC上有标签,应该是有程序的。本来想放弃了,这个机器不是我主修,尝试换87541我都担心把我的芯片给杀了呢,下大雪机器少,就拿来再看看,干脆刷个BIOS,开机还是一样,换回原来的EC 开机,好了,接屏亮了

看来这个典型的BIOS控制EC的工作使其顺利产生SYSON 和SUSP#,而这两个信号是控制机器工作的其他电压。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呵呵,不过总算搞定了就好啊.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LZ  怎么不把具体型号发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面不是有个1150的压缩包吗 ?是不是DELL的1150?87541也有带程序的,那真的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是哦,发个BIOS上来又不说机器的型号

网友:
EC带标签,不一定有程序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个什么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DELL1150的,希望坛友们多来关注一下哈哈

网友:
这故障也有遇见过,不过我只是换了一个安数大的电源就好了。

DELL的电源适配器,有分什么,PA6 PA9的。

网友:
我们用的PA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