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7纯平重影(已修复)

楼主(2009-11-12):
客户拿来时已经被修过,拆开看到视频板上和G1相连的电阻被拆掉了,(客户说维修的说就是这个电阻坏了)。我检测了一下是行管击穿了,更换行管然后找了个120的电阻把缺电阻的地方补上(不知道阻值对不对,看其他的是个120的大色环电阻),开机OK,就是有重影,CRT我没研究过我就会修修电源故障,其他的不会,大家帮忙分析下可能是哪里坏了,我测的G1电压是-39V。

网友:
看现象,有点象会聚不良,检查一下显象管上的磁环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
调高压包上的“FOCUS"

网友:
把对比度调低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啊,已经修好了,特别谢谢 乌头鸟 ,是磁环被给人转了。

网友:
有好多维修的;;拆开视放板的时候··经常移动色环的····

网友:
应该是磁环坏了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是管座脱焊或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