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代替

楼主(2009-11-12):
SST39SF040可用SST49LF004A代替吗.

网友:
原BIOS备份在刷,不行么?

网友:
可以啊,只要是容量一样,里面的资料随便刷。

网友:
不可以的,电压不同

网友:
原来的都会出错.只好换BIOS.可手里只有49LF004A的

网友:
换了就知道了,不试怎知道。

网友:
不可以的,不是同一个系列的。
最好原型号代换,找一个同型号的CMOS芯片再把正确的程序刷进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没有一样的型号,只好去买个了

网友:
应该可以换的 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型号无所谓,容量一样就可以,所谓电压不一样,只是在用编程器刷写程序时需要根据不同芯片调节跳线,刷新完毕,在板上安装使用容量一样即可,无所谓什么型号。如果有软件底子,可以删除程序里无用的数据,然后用2M替代

网友:
bios芯片 容量 一样  就可以      最主要  程序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