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电源一体板

楼主(2009-11-12):
我一个联想的LMX19AH显示器,电源部分坏了。不太好修,手头上有个一体板,想改,不知道到驱动板的线路是不是只接5V,ON/OFF,地。请高手指教。

网友:
对,接5V GND ON/OFF总共3根线就可以亮了

网友:
我记得好象是4根,还有一根是什么不记得了

网友:
谢了。明天试试

网友:
不接12v会亮吗

网友:
看一下板上的电容的电压值就知道了,

网友:
根据板子的不同而不同:有的只接12v   GND  ON/OF    就可以点亮 ;但是有的:必须接12v   GND  ON/OF 还有一个5v  才能点亮!  或者是再接一个Adj  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