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開關通過磁來控制是怎麼工作的

楼主(2009-11-12):
今天遇到一台panda的上網本,一開機屏就不停地閃,換了屏還是一樣,測屏線也沒問題,後來交給我們的一個資深師傅維修,他從主板上取下來一個三條腿的小管子,,說是屏開關,能過磁來導通。。把那個管子取了後,然後重新裝起機子,,沒再出現屏閃的問題。在這裡想討教一下磁開關管的工作原理。。哪位大蝦給解釋一下。。。

网友:
霍尔元件,磁场变化,产生的电流会变化,屏上有块磁铁,机器上有块霍尔元件,就这样而已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屏背光开关传感器用的基本上都是霍尔了,以前的是微动,干簧管

网友:
跟机械开关的原理相反,机械开关是按下导通,霍尔元件是正常情况下导通,磁铁靠近的时候截止。

网友:
謝謝各位,,雖然詳細的工作流程不太懂,但大概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网友:
霍尔元件,半导体材料两端加电场,则在另两端产生电势-----霍尔电势

网友:
霍尔元件 以前的是微动,干簧管

网友:
这个霍尔元件一般是什么标示?我有台ASUS L4R就是这个问题找遍了主板都没有休眠开关,应该就是霍尔元件了

网友:
我正在找这方面得资料

网友(2018-05-18):
霍尔原件在主板上,屏框里面安装着磁铁,霍尔原理可以百度哦

网友:
直接 拆 扔了,  。。。。。。。。。。赫尔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