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

楼主(2009-11-12):
hpdv1000扬声器没声音,接耳机有声音。换了功放和耳机插孔故障依旧。不知哪位高手修到过。指点一二

网友:
试换喇叭了没?

网友:
1 喇叭是否有阻抗, 一般是4欧或8欧.
2 功放工作条件.
3 如第二项正常, 则从功放输入引脚引入一干扰信号, 看看喇叭是否有声音. 如无, 可判定功放芯片或周边元件坏.

网友:
万一不行从耳机那飞线到喇叭 就是声音小点的 也能交差 花那时间不值得 修这个客户往往不理解 觉得简单 不愿意出钱 性价比太低了

网友:
应当是耳机那个反馈信号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没来得及继续检查客户就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