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烁P4PE2-X 重新启动后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09-11-12):
故障现象:
   第一次上电,可以正常进入系统。重新启动后出现
   New cpu installed !  Please enter steup to configure you system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 …… System Halted

上面字母是屏幕提示故障。可断电以后(拔掉电源线)跳线一下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重新启动后又是同样问题
前面刚刚换的DB桥。

网友:
一定要跳线帽跳下。不然进不了系统。电池卸了和装上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COMS电路没问题吧,那就是南桥

网友:
应该是BIOS出错,查一下相关电路,或换一个芯片,重新刷BIOS数据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建议从新刷下!如果还不行估计就是你换的南桥没做好!加焊下!还不行,你就自己想吧

网友:
一般出现Fatal Error …… System Halted 这个错误提示
90%都是由于没有清CMOS
清一下就可以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