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pc8ns4本本无法开机

楼主(2009-11-12):
昨天接到一款老本,不过是超薄的,型号如标题,故障为;开机电源闪一下后电源灯和旁边的灯频繁的闪烁,后来压北桥后可以开机,但是开机电流是0.33A,后来还是怀疑是北桥的问题,于是加焊北桥,加焊后可以加电,但是电流依然是0.33A,诊断卡显示00,屏幕无显示,供电1.2V、3.3V、5V都正常,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已经排除通病!

网友:
老机器可以插诊断卡 看时钟 复位  如果时钟都没有 那还是先查供电吧  这样的机器是超薄的估计启动电流不是很大 故0.33的电流大约启动到哪里了不好估计

网友:
北桥重做吧

网友:
北桥重做了,第一次开机显示没有复位没有时钟,我把电源给关了,然后再开机,就又出现那个问题了,诊断卡灯亮一下就灭了,电源和旁边的指示灯频繁的闪烁,通病的二极管也没有击穿,请教各位了!

网友:
再压下北桥试试,不行就换个试试

网友: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我再重复叙述一下该本本的故障吧!
笔记本型号:日立 PC8NS4
客户送修的时候主板已经拆掉了,故障现象为开机后电源灯和充电灯狂闪,插诊断卡发现开机跑00大概有1秒钟,然后诊断卡就灭了,电源灯和充电灯狂闪,在网上查得是通病(F10开路,旁边的二极管击穿),寻找F10后发现已经被替换过了,而且旁边的二极管也已经更换了,有人说是C598电容漏电,我更换了C598后故障依旧,我用手压下北桥发现不断电了,但是诊断卡跑代码00,怀疑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了一下,再次开机发现不断电了,但是诊断卡还是跑00,压下CPU后没有效果,后来怀疑是北桥加焊没有成功,于是把北桥拿下了,重新做BGA后发现开机不断电了,还是跑00,拔掉电源再插上开机,发现又断电了,这次用手压北桥无效!查遍了板子上的二极管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MAX786CAI芯片开机后在断电之前各项电压都正常!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