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科的2305NR路由器损坏

楼主(2009-11-12):
我的路由器使用变压器是9V1000MA,我换了个9V800MA的变压器,路由器就坏了,接口所有灯都不亮,而且芯片高热。
求高手指教维修路由器的资料。

网友:
变压器参数不对,建议直接用现成的电源模块改装

网友:
变压器用原厂的,测主版电路,怎么全通了
上电直接就回路了,CPU高热,其它芯片也非常热烫手。

网友:
肯定是击穿了,你换的变压器可能是正负极与原来相反,主芯片及缓存都挂了.节哀吧.

网友:
如果更换CPU芯片和闪存芯片可以修复吗,更换芯片后用刷固件吗

网友:
估计是正负极搞错了

网友:
楼主请检查你的电源,一定是你输入的交流导致烧东西!
从图上看这款路由器无整流电路,输入交流必烧东西

我的客户出现过你一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忘记了告诉他
最后烧东西

网友(2010-03-07):
芯片烧了 把cpu和内存和ram换了

网友(2010-04-12):
磊科的都是直流的,你肯定是插入交流变压器了,
没用了,你这种情况见多了,100%烧三大件,CPU,闪存,内存,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