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

楼主(2009-11-12):
各位前辈,小弟刚学修笔记本,请问如何测时钟和复位?一共有多少时钟和复位? 请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比较快

网友:
这个问题太宽泛 实在不好回答 要回答的话可以写个章节的教程了

网友:
期待高人讲解

网友:
测电压不准确

网友:
时钟用示波器最好,用万用表量大概1-2V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CPU的复位电压在1.2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