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A-P4M800故障

楼主(2009-11-12):
神州HA-P4M800  除CPU电压为零外,其余电压正常
仔细观察板子,发现u109的28脚的电阻R669掉了,不知是多大,请大伙指点,谢谢

网友(2009-12-21):
板子已经修好了,电阻是100K的,装上以后试机一切正常,此电阻是重要的电阻,图纸标的是Rt

网友:
那个电阻连接的是哪里?楼主上各图看看

网友:
就是U109芯片的28脚与地之间的电阻

网友:
楼主  你是怎么测出那是个100K  的 能给发个图纸看看吗  谢谢

网友:
我现在也没有找到图,找的电源主控图纸查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