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问题

楼主(2009-11-12):
我的网线在自己的电脑上能上网,别人的笔记本拿来却上不去网为什么啊?而且别人的笔记本在自己家里却能上网,只有在我这里上不去!而我的却能上为什么啊?反复试了好几遍都是这样!这是什么原理啊!我和他用的都是路由器啊!

网友:
IP有没有改过
网上邻居右键属性,本地连接右键属性,双击Internet协议(TCP/IP)

点自动获得IP地址(0)和自动获得DNS服务器地址(B)
在点确定,确定。
就可以了。

在不行就换一个水晶头(好一点的),很有可能是水晶体头和电脑接处不好。

网友:
也可以自动获得IP

网友:
我发现你发好几个类似的帖子了,别人的热心回复也是一种资源,请节约,不要挥霍。你应该把这种资源用在稍微重要一点的问题上,不然以后你发帖就没有人回复了的。
---------------------------------------------------------------------------------------------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这问题 百度 google都应该搞的定的东西 在这里看到真的无聊耶 顺便说哈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A类和B类线 你换过试了吗? 网线,电脑均没有问题,问题是搭配起来就出来这个情况咯

网友:
网络设置不一样当然不能上.不能说是网线的问题.

网友:
查看俩电脑选的是自动获得IP,还是用的固定IP。一致不?

网友:
路由器与网卡不兼容 比如 8139C与TPlink就不兼容

网友:
一种可能是对方笔记本电脑设置过IP地址,二种原因是你这边路由器设置过绑定IP和IP地址过滤!

网友:
我认为是路由器设置过绑定IP和IP地址过滤

网友:
问题是他只发不回复,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干嘛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楼主这样的问题直接在baidu一下就可以轻易解决.
我楼下的初中小朋友都可以轻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