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23C开机暗屏

楼主(2009-11-12):
确认是主板故障导致屏暗 升压板,屏线,屏升压板连线,我都检测无问题,请教大家是主板给屏供电部分出问题了吗? 志合代工主板板号:T23 主板 M/B ASSY S20II8 REV.C Intel LE82GL960 + NH82801HBM(ICH8M) 能否提供电路图参考 谢谢!

网友:
查一下供电,和屏线接口处的电容

网友:
供电线断了吧

网友:
屏暗:检测下升压板工作条件:工作电压,调节信号,控制信号是不是都有了,要是都有了就外接灯管测试下看看灯管亮不,要是工作条件具备,灯管不亮就是升压板坏了,要是灯管亮就是灯管坏了,要是工作条件不具备就再往上查那。。。

网友:
逆向思维 查高压板供电 启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