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17寸液晶黑屏

楼主(2009-11-12):
这个是明基代工的,有2块板子,测量电源电源输出5V正常,到主控板的3.3V不正常,只有1.2V,这个3V是从5V分压出来的,通电一会稳压IC就很烫J(见下图),已经看不清楚型号了,拔掉主控板后3.3V恢复正常,怀疑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本人是第一次维修液晶加没有图纸,在线测量的部分电解电容正常,不知从何查起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有图纸最好发上来,谢谢~

网友:
图片如下,请帮大家忙分析,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说明驱动板有短路呀 你查一下3。3这一路吧  你传的图,我标出来,你注意查一下这几个元件

网友:
那就是驱动板上3.3V短路了,把驱动板上面用这个3.3V的一路一路断开查

网友:
3。3V电路上的贴片电容查一下,我修过几次。拆掉试一下。

网友:
摸摸各个元件有发烫的没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代换发,换个驱动板试试。或者根本就不是主控板的问题,你确定灯管没问题?

想你说的  问题,先查电源板---高压板和灯管----驱动板---。。。。。其实LZ根本没有把问题和现象说出来
你着急,我们也跟着着急,说清楚了我们才能帮你解决,不然会让我们大家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这种板你这种情况遇到最多的就是2621坏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没有,一直放着了,不知哪里有这个主控板卖。

网友(2009-12-12):
C5707C5707

网友:
其实不一定是主控板坏啊,这样的话好像是驱动板带不起负载,就是带负载就有短路的现象。没有图纸没有经验,就一个一个二、三极管查了。断开电路是查短路的一个好办法。

网友:
改通用板吧,主控坏了。

网友:
我今天也 遇到了 一样的   我的能看到是C5070烧 了
但是 换了 一组C5070 之后  通电一会 又还是烧 这怎么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