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pl-g诊断卡跑25后自动关机

楼主(2009-11-13):
昨天客户拿来一技嘉915pl-g主板,现象为开机后诊断卡跑25后自动关机。针对此故障有做如下动作:
1.取下板上其它的设备(显卡,内存),开机后跑c0,几秒钟后自动关机。
2.更换电源--------结果故障还是不变。
3.不插cpu供电的4pin电源线------开机后结果还是自动关机。
4.取下主板量开机针电压1.26v

请问各位LS,会不会是IO的问题呀?IO--ITE8712Fi

网友:
取下主板量开机针电压1.26v  这个电压明显低了噻。跑哈开机线路
25技嘉 的板子可以点亮了。查查IO。NB吧。重要NB。可能有虚咯

网友:
有可能是IO芯片的问题

网友:
自动关机一般是保护,主要看各种电压。。。和你的开机电路。。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还是查下开机电路先

网友:
桥,内存,显卡电压都正常,有时隔久点再开机的话能跑到52关机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IO 加焊北桥

网友:
还是南桥吧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与开机pin针相连的一个三极管可能虚焊了,我在这板上找了相同的对换了就OK了。
开机pin针也有5v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