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EXE病毒,太牛了!忘各位赐教?

楼主(2009-11-13):
我的电脑上面有很多重要资料,大多都是office的文件,昨天插上别人U盘,机子上的word文档,照片。。。全成了EXE格式的
在网上收了许多方法,但始终不行
我把我试过的方法给大家说一下
1、杀毒
缺点:会把文件一起给杀掉,清除不了
2、重装系统再杀毒
缺点:也会把文件一起删掉
希望大家能给予保贵的经验,分享一下,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
你在网上搜 exe专杀 现在送你一个  这个病毒应该还会破坏explorer.exe并将此文件删除 进入系统后看不见桌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楼上的东东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我到时试试看,真郁闷,很多专杀工具都试过,希望这个能有用

不过这个病毒是在电脑上了!!!!!!!!!!!!!

网友:
常在网上漂,哪能不中招。中毒很正常啊,为什么要杀呢?

网友:
我见过一种病毒  会把真实的文件夹隐藏起来,伪装为exe程序  但图标没变  一般人都会上当  用360杀毒清除 然后显示隐藏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试过,去掉隐藏,也不行

网友:
用端星就可以杀,有遇到过!

网友:
遇到过用卡巴能清除,瑞星可能不行。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就跟客户说,这个病毒必须删掉文件,呵呵

网友:
这个 毒,金山叫它蠕虫,其他的我不知道了,建议:进PE然后你就会看到真正的文件了,把后缀不是.EXE的留着,其他的全剁了吧。

网友:
是不是文件关联了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判断这些文件是EXE格式的,后辍名,还是当你双击打开时有什么提示?如是后辍名,直接改过来就行了啊(病毒应该不会用这么笨的方法),那就是文件关联了,用assoc命令恢复一下吧。

网友:
进PE系统删除就行了,其它盘也要删除,再重装系统,U盘在PE的时候,也要删除!

网友:
到任软工作室下载“autorun病毒防御者”及其三个对应的专杀,对付这种病毒效果很好。

网友:
有人试过手动杀吗?
用光盘进PE,,然后把病毒源文件删除,再把被感染的EXE文件删除,,
最后把隐藏起来的真正的文件找出来,,,就行了

网友:
这病毒也不算牛吧?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伪装。但它的破坏力不强,很少说会关了杀软的。
感染它以后,一般会在WINDOWS\SYSTEM32\生成的一个以十六制码为文件名的EXE文件的文件夹,它就在里面(如:D445D\A96DB1.exe)
手动删除它也简单,在任务管理器里看看有没有以十六制码为文件名的进程,找到它后,看看它是什么什么位置的,然后结束该进程再删除它,在启动项也也把它删除。这对只感染U盘的才有效,如果是感染所以盘的,那就得用专杀工具了。

网友:
和上面几位说的一样,真实文件和文件夹只是隐藏了,不会被删除的,可以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