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11-13):
[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localimg=180,135]1[/localimg]今天接到一台明基S41的机器,开机电流上到1.06V左右,不显示,显卡也取下重做了,还是老样子,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不知道哪的故障,特来求助!特别说明:机器拆开后发现时钟芯片有3个PIN脚烧掉了,有2个PIN脚好像空的,没有找到这图纸,也不确定,有1个PIN脚已经连上了,附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呢?再仔细看看,

网友:
换电源试下!!!

网友:
肯定是显卡没有做好      主板我有一个

网友:
一开始用BGA加焊,加了两次都不行,就重新做显卡了,还是老样子,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本子做显卡最好是直接换新的,加焊的不容易亮

网友:
跑一下码看看呀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把显卡显存都要换了......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下,这问题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看仔细看边上的东西有没有动

网友:
已经订显卡了,换上结果第一时间告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