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09-11-13):
有一块N61的主板,开机后有复位不跑CPU,测各项供电都正常,而且供电MOS管没有老化现象,我吹过桥,问题还是一样,但是用复位开关多复位几下,主板就会跑码,正常工作,CPU座不虚焊,各芯片均无发热现象,电容没有鼓包,

希望大家帮解释一下,应该会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
多吹一下桥吧。。。这个是通病。。

网友:
? N61  ? 查北桥旁边的MOS管,2个一起的,一个5V 一个 1.2V,,通常没有1.2V,是他旁边的RT9202坏; ,通病

网友:
1.2V正常,我换了IO,不行就再吹桥

网友:
别光动桥!!
看看桥旁边的东西啊!!

网友:
桥旁边的管子!看看!好多都这样的通病!

网友:
我有一块N61的主板是跟本就不跑码  最后给他判死型了   北桥挂了

网友:
重新加焊桥了,可是还是没有搞定,1.2V的电容我也换了,没起作用,我有点怀疑桥了

网友:
救活一块 换9202.判死刑了2块了,都是桥吹死

网友:
1.2V电压不对  9202 坏的也不多. 最多的还是桥空焊.

刚开始也是判断9202坏.而且这个件又少.在网上订过10片.至今没用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