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故障

楼主(2009-11-13):
A6000开机上电十秒断电,CPU供电只有0.9V,正常吗?其他供电正常

网友:
光板上电,看看H_CPURST出来没有?这个是power的最后一个电压,出来了,power就基本正常了.(华硕的是这样的,其它厂商的主板不知道).

网友:
HCPUREST谁提供的啊

网友:
CPU复位确实没有,怎么办?北桥都做了呀

网友:
PM_PWROK BUF_PLT_RST# clk_mch_blck clk_mch_3gpll 正常后北桥输出CPURST

网友:
大多数是桥有问题,华硕不开机都会掉电

网友:
看看论坛里,这方面的资料挺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