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鹰810主板COMS信息不能保存(PCB:30-004mp-200-41j)

楼主(2009-11-13):
金鹰810主板COMS信息不能保存,能进系统,显示正常,就是COMS设置不能保存,但是时钟信息可以保存,奇怪!
主板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查COMS电路是不是正常?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换电池故障依旧

网友(2010-04-10):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请检查电池附近是否有个用来清Cmos的跳针,如果有的话请
安标示插上
(如我的主板为1-2为Normal,2-3为Clear Cmos)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拔掉电源时间还在么 如果不在的花那就是cmos电路出问题了 跑线 跳线冒那中间一脚是否有3v电 断电 测电池供电有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