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摸教你植珠(存储颗粒)

楼主(2009-11-13):
摸摸好久没上来了,这次教新手朋友做DDR2的内存/显存的植珠。高手可以掠过或指点,图片应该足够清晰,说的不明白的地方请补充。

好了,说下要用到的东西:

内存颗粒或显存颗粒(BGA封装的)
基地网店(也就是传说中的老孙那里)买的0.5的钢网。
还有就是www.chinafix.com.cn/bbs里买的0.5的锡珠(给自己网站打广告应该不会被封帖吧。。。)
焊宝(就是做BGA时用的助焊剂,我们一般叫助焊膏)
风枪
烙铁(这个没有就真不用做维修了)
好了,废话少说,开始了。

首先看下颗粒,这种颗粒中间是有一条杠杠的,就是这个东西搞得我们不舒服。我曾经打算用沙纸磨掉它再做珠,结果没有成功(焊盘没了)。

好了,第一步,用烙铁把颗粒的焊盘上的锡烫平,并保证每个焊盘上都有一小点凸起的锡(这意味着焊盘沾锡了),如果焊盘是平的,并是黄铜色,说明上面的锡被刮掉了,为了避免不沾珠,建议把锡烫上。
注明:用摸摸的方法不需要吸锡带(省钱=赚钱)。

图上的就是已经烫好了的颗粒的样子,有很多糕没有关系(这个糕不能吃),哦,打错,是膏。助焊膏,烫完后要洗掉。

好了,这个就是烫完并洗干净的样子,八颗(不错的数字),这个是显卡上的显存。把它们一字排开,准备上刑。

接下来的事,就是在颗粒的四角的四个焊盘上各点上一点点膏(助焊膏),并在上面各放一颗珠子。0.5的锡珠,不要放0.6的,会碰在一起。如果你还非要问半颗0.6行不行,可以,就是太费神去切了。

接下来把风枪调小风,把四个角上的珠吹上去。

吹完后颗粒是热的,这时候在其他的焊盘上涂上膏,由于还有温度,膏很容易就化开了,这一步很简单,膏熔了会自动流开的,每个焊盘上都有点膏就得了。

上钢网了,颗粒在中间,网被四个珠卡着,这次是动弹不得。(摸摸的网在左上角有个小破洞了,但这并不能影响使用和本次教学)

这个时候只要用个东西压住中间,就可以随便的放心的往上面丢珠子了,钢网是被定位了的,就不会左右移动了,放珠的中途要上个大号也是没问题的。要挪动下也很随便。只要钢网不被掀起来就得了。用平头的镊子就很方便的压住。

好了,珠摆完了,旁边多几颗没关系,用镊子压住中间就可以随便吹了(是带网吹,坛子里卖的网是可以吹的),如果觉得膏不够了可以在中间点一点,热的时候它就自己散开了。压网要压中间有杠杠顶着的地方,从旁边压网容易连珠。

吹完后的珠就整齐了,这时候就可以下网了,稍用力就可以把颗粒拿下(不要全冷了再拿,要还有点温度的时候拿,全冷了不好拿,粘住了)

拿下后如果有多的珠在颗粒上的就用镊子取走,膏不用洗掉。基本上摸摸做了那么多个没多少次会出现不上珠的,如果发现不上珠的就再上钢网补珠,就不会连珠了。

好了,这个就是做好了的样子,其实很简单,只要动手去做。

做完一个颗粒以后要做的事:

等颗粒凉了放一边摆好(膏不用洗)

把钢网和镊子用洗板水刷干净(确定要用到的区域孔都通了干净了)

如果底下垫的东西过脏,就换一个(随便你们垫点什么,纸或砖头什么的都可以,个人喜欢,要垫RMB的话我是。。。)

准备好下一次要用的珠。

花了点时间,八颗都好了,珠子就像*过滤*阅兵一样整齐。准备可以上卡了。

后面的就不说了,上膏摆颗粒就上去了,发这个是觉得这种颗粒做珠有点难,就发个过程上来,是好是坏,大家都多发表点自己的建议吧。

最后祝大家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修板修到英特尔 卖卡卖进英伟达

网友:
请问LZ,你用的万能钢网吗?感觉效果还不错。

网友:
摸来摸去专用稿纸------传说中的摸摸。

网友:
谢谢  也是这么搞     先上几颗珠 再上网  就是自己弄起来好慢好慢的

网友:
不用吸锡线拖会不会造成值出来的株有大有小啊?毕竟上面的余锡用铬铁吸不会很均匀的啊

网友:
原来全名叫“摸来摸去”

网友:
网这么大,可以一次上两个芯片,这样就不需要用镊子压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压住钢网会变形的,钢网越大加热的时候变形也越大。
这种芯片中间有个凸起,本来钢网就不能直接接触芯片,一变形就麻烦了。

最好还是把钢网按照芯片上的凸起开个洞,再照着芯片大小剪下来,做成专用钢网。

网友:
我植珠不用钢网的,都是拿掉钢网直接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那块0.6的破网就会变形。目前弄过近十个显卡的GPU,一般不需要用东西压网。温度不要太高,尽量加热均匀一点还是可以减小钢网变形的。
不过我想,如果网底下放两个同样的带突起部位的芯片,网应该能架起来不会一边倒。加热时肯定只能加热一个芯片,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好像近期基地推出的钢网据说是可以带网加热,不会变形的说。

网友:
传说中的摸摸 每次都学到东西 风格也很有个性

网友:
最近重感冒,身体有点不太好,看的帖子少,不过摸摸的帖子一定要看,只是看到的有点晚,本来要给你加分的,看到大家已经加了不少,就不加分了。
此帖绝对是当前最用得着的好帖之一,加入精华帖子了!

四角先吹上珠子作为定位这一点很有创意也很实用,也可以推广到别的芯片植株上。这个思想估计很多人都知道(包括我也知道),但是能实际中能想到并用上就很不简单,楼主在技术上的确是个有心人。

网友:
回六楼的,只要助焊膏效果还在的话,基本上不会出现锡不均匀的问题,肉眼看下,如果太大的锡点还是要烫掉的。

对于加网吹的问题:基地里卖的0.5、0.6两种网是可以吹的。吹的时候要受热均匀点,如果一的角温度太高就会翘。冷后恢复。

能不能吹一个是看网的材料,还有就是网的边上要是窄边的,就是没有很宽的边,因为宽的边型变没有孔的大,就会使网弯曲过度,冷了就恢复不过来了。
基地里的0.5、0.6两种是窄边的,可以吹,0.7的是宽边的,最好不要吹。
我做其他的也是加网吹,如果固定得好点的用炉子烤也可以。

一次上两个颗粒不好控制,还是一个个来吧,算起来时间差不多的。

网友:
我原来这样做还给些老前辈笑话呢,说我后来的偷懒,原来偷懒的不是我一人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要是每个高手都能像摸摸先生一样该多好啊,呵呵

网友:
真是很好的经验!赞一下!

网友:
正在学习修2代内存 太需要了。万分感谢。。

网友:
大家不要摸完就走呀,摸了要给钱呀。。。
摸摸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简写摸摸是好东西
上面两句是开玩笑的,下面说正经的,摸摸的东西确实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