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甚么故障导致3843的7脚无电压,有了电压6脚无输出是啥原因

楼主(2009-11-13):
请教:如图甚么故障导致3843的7脚无电压,有了电压6脚无输出是啥原因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看不清,你再发个3843的大图来看看,就3843就行了。

网友:
你点一下图片就可以放大了,这个图没有元件的阻值,修起来麻烦,还有和实物不对应

网友:
自己顶一下,高手请解答,还有+5vsb无输出该查哪?

网友:
如果没烧保险的话,建议查一下R37,R38阻值是否正常,输出D10有无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这个只是没有 +5vsb的时候才要查的。

网友(2009-12-13):
这个是台达的么

网友:
ACBEL(舒康)的API3PCD2-Y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