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一体板加高压条,关机白屏问题

楼主(2009-11-13):
一明基FP71E开机用的时间长了不定时黑屏,测试灯管无问题,加了一乐华高压条,灯管可以亮,但是关机却是白屏,是什么问题啊,高压一体板是15V,
接错了,换个地方故障排除
黑屏

网友:
控制线接错了

网友:
有一条是驱动板给高压板控制的线,找出那条线接到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ON/0FF 脚不对,背光没有关.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找下这个脚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很好修的。不用改板。

网友:
信号控制线接到管前面

网友:
说得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