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芯片JG82865GV与RG82865GV能代换吗?

楼主(2009-11-13):
请问一下:865GV的主板,是775针的,北桥芯片是RG82865GV的,我用JG82865GV的芯片能代换吗?JG与RG这两个字母表示什么意思?
芯片

网友:
应该可以替换.那是出厂的编号

网友:
不能吧, 笔记本上的 桥 前面字母不一样 也不能通用, 台式机不太清楚, 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2009-12-20):
福州星瑞电子
主板已经修好,确实是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