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L192W的MCU程序

楼主(2009-11-13):
AOC L192W显示器花屏,哪位高手有该显示器的MCU程序??
也可发我邮箱yagjun@163.com

网友:
显示器花屏跟程序无关吧。你可以查一下LVDS线的前后。

网友:
我这里只有17寸 AOC  MCU  程序。。。   要不要?

网友:
确定屏没有问题吗,如果屏上的话,这是啊灰度电压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