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凌ATC-954G的板子 上cpu没电压 不上cpu

楼主(2009-11-13):
今天修一中凌ATC-954G的板子  高端管坏了两个,换上以后 上cpu没电压, 不上cpu 电压从0.8V 一直升到1.5V左右。请问各位高手这种一般哪儿坏呀?

网友:
电源管理IC坏了

网友:
电源管理IC坏 有别的地方拉低电压

网友:
换了电源ic 也没好,客户拿走了

网友:
查北桥和CPU供电

网友:
北桥供电1.5V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