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不认硬盘

楼主(2009-11-13):
机器别的问题没有,就是不认硬盘,首先他的硬 盘是坏了,换了个新的还是认不到,量了硬盘接口的2/3/5/6电压,都只有0.05.但是5V主供电是有的,以为是南桥坏了,订了个全新的回来还是一样没电压,硬 盘摸是在转的.请问各位,串口的量接口的话.应该就是四个信号跟一个5V吧,谢谢

网友:
你BIOS设置没问题的吧  最好是先把BIOS设置还原下  然后再去动桥呢 别动不动就干桥  我 昨天修个 插无线网卡死机的 机器 就差点就做的点不亮了 最后还好  亮了  还给客户了哈哈

网友:
量量硬盘接口附近电阻的阻值,看是否一定,应该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请大家帮忙看看呦,谢谢啊

网友: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和楼主故障一样换南桥也是不认.现在想刷BIOS,和换硬盘接口,问题解决了和大家分离一下.

网友:
SATA接口和南桥的四根数据线的电容先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发现硬盘接口附近少一个c444电容.正常在BIOS检测不到硬盘,在分区软件或PE下能检测到硬盘.

网友:
那个电容是什么作用

网友:
这样的问题从接口到电容,再不行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