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现代17纯平D995问题

楼主(2009-11-13):
接修一批Q995现代17纯平显示器,30台,全都同一故障现像,花屏,有的由左至右五分之二处有宽度为一厘米的竖黑条,有点像液晶屏坏的那样,预释放和末级视放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有几台菜单按出来是黑色的,看不到里面图标,想写个程序,但30台全都花屏啊菜单黑之类的,没找到一台好的,哪位手上有这机子的程序,麻烦发下,谢谢了

网友:
这是通病啊,刷程序没有用的,按你说的情况(屏幕有黑竖条,及菜单问题),是行辐射的问题,故障在行扫描电路。重点检查行输出的滤波电容。(高压包的供电及高压包的整流次级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