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代内存的挑板问题应如何解决?

楼主(2009-11-13):
今天刚注册的新手,咱们内存维修板很专业,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手上有几条 2代 内存,Intel可以点亮,AMD却点不亮。和AMD专用条正好反了。愁坏了。
估计是SDP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修改,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点不亮

网友:
不是简单的SPD的问题,INTER检索内存,在地址线没有任何错误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每一个DQ位来工作,不论这些位是否在同一个颗粒上。这也就是说,所谓的INTER专用条,很有可能是补位生成的。这种内存如果损坏,修复起来很麻烦。须用大容量完好的颗粒去替换。
LZ,你还是将就着用吧。

网友:
谢谢 贝贝 版主。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