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V-TVM内存不过

楼主(2009-11-13):
测试卡代码为EE 供电为1.9V 是不是电压高了 DDR2带的条子,请问怎么查

网友:
看下时钟有没有   刷BOOS    CPU座   北桥的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问题

网友:
EE有没有报警?没有报警不一定是不过那内存,1。9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EE有报警 ,插另外的那根插槽跑E6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一遍应该可以亮

网友:
判断N.B.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