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件替换!

楼主(2009-11-13):
请问以下电路中的三端二极管用什么料可以替换呢?

用普通二极管可以吗?或者干脆直连??

请高手赐教!因为实在是找有到相同的料了。谢过了。

网友:
淘宝上能买到原型号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837eb.htm?cm_cat=0

网友:
很多料板都有,电源接口附近的隔离二极管

网友:
二楼的,笔记本上用,主板上是不会有的;
三楼上的,淘宝人家只是广告,一个不买的。

继续求助!

网友:
这种结构第一次见,是不是双保险?用一个代换试试?

网友:
这本来就是个隔离二极管呀,两个并一起是因为要走大电流。

网友:
代换试试 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的!康桥,是双管形式,单管代替也是可以的,焊时注意方向!

网友:
先量一下正反相对地阻止 400-700 反 1
  找2个二极管斗上就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