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G7 CPU复位电压过高.?

楼主(2009-11-13):
我遇到一片七彩虹C.NF4G7   一开始无主复位 , 更换南桥以后,  主板位正常   数码卡上复位也正常了,  但CPU不工作, 量了CPU的工作条件后,发现CPU的复位电位过高了  ,正常在假负载下标的是1.2-1.5V  但该主板有2.55V     经查线路后, 该电压由LM324的15脚经过一个680欧的电阻直接连到复位脚上,并且该电压脚还经过一个耦合电容后直接连到了CPU上的 VDDA2.5V 的引脚上,并且该电压脚同时也经过另一个680欧的电阻连到了CPU的PG信号上去了         PG信号有 复位信号都是直接进入北桥的    请问下这个该怎么修呀    北桥还没有换过   手上没有该型号的北桥。

网友:
由LM324的15脚经过一个680欧的电阻直接连到复位脚上    是LM324的13脚不是15脚打错了,呵呵,

网友:
其他地方电压都正常吗
其他不正常也会影响复位电压

网友:
刚才查到了一个新问题    在CPU座左下方,北桥左上方  由一个RT9202控制一对MOS的输出电压不正常   我查了一下   如果正常的话哪个电感上应该输出2.5V 电压  但是现在没有输出, 并且该电感阻值只有4欧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挂了 我把电感断开以后,   北桥哪一边只有10欧    和RT9202相连端的阻值变成了500多欧,这个会不会是北桥挂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