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忙看下内存测试结果

楼主(2009-11-13):
一条好的128的带一条坏的256的,帮忙看下是那颗粒坏了

网友:
3458 先加焊一下试试
是好是调换位置来维修
这种维修成功率高,问题点能够判断准备!

网友:
确实是这四片坏了,我把这四片和背面换了四片,再测红字就跑到下面两行的前半部分去了,把好条去掉坏条能亮机也能侧,没有这样的芯片拆了片显卡显存换上一片再测成了128M了,再换回原来那片也是只能认128M了测也能通过,如果就这样当128的使行么,还用把背面的全拆了吗

网友:
你要把你测的256M的是几个颗粒的写出来。

网友:
估计是换上的显存电路与原内存PCB板电路不一样,可以说换上的显存芯片没工作,所以无法显示正确大小

网友:
16个颗粒的。估计楼主是用VIA的主板测的,并且换上的显存容量也不对

网友:
"16颗粒的"
就是 双面(8X2) 罗!
加焊 和 换IC 的时候 要注意 正反面!

网友:
是16颗粒的,又换回去的颗粒没有焊好,重新焊了一下又能认256了下面是测试结果,

网友:
图片没上去,再发一次

网友(2010-01-06):
焊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