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r al1716f 开机白屏,一闪一闪的,屏幕无显示

楼主(2009-11-13):
aser al1716f 开机白屏,一闪一闪的,屏幕无显示。是不是驱动板坏了啊。有修过的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手头暂时没有通用板

网友:
开机白屏,要查驱动板和屏两部分,其实你没有过多的检查,。。。。所以要查这两部分

网友:
通用版很便宜的,买一个写上驱动试一试就清楚了。

网友:
送去acer 修理站吧, 如果送去華強北,他們祇會換板--驱动問題比較大

网友:
应该先试试屏是不是好不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一样的屏啊,手头就有一台杂牌的机子,但是接口不一样的.

网友:
液晶屏的主芯片板上的保险烧断了吧

网友:
解决了,是屏上的保险烧了,烧保险的原因是DC转换电路的一颗滤波电容漏电.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