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戴尔1310 开机没有声音 求助

楼主(2009-11-13):
喇叭没问题 系统也问题 请教 !!!!!
戴尔

网友:
修主板吧 具体点 不知道怎么帮

网友:
具体就是插上耳机有杂音但原声音非常小 能听见一小点 喇叭就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感觉这是通病 以前我给客户修1400笔记本的时候不小心就把声音弄没有了 然后我把声卡芯片周边焊了一边就好了 但今天的却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搞不定 供电芯片也换了不好使 声卡芯片手里没有 因为没有料板子 呵呵

网友:
功放坏了吧

网友:
看设备管理器里声卡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换换晶振试试看

网友:
不是功放就是声卡芯片。

网友:
五楼的兄弟 换晶振能好使么 是不是你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请给予帮忙指点一下呗 谢谢 能不能说具体一些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南
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需要装主板驱动,然后你再装声卡驱动,应该可以了,你试试,以前见过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