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11-13):
请高手指点高端管的工作原理,谢谢,我每次换管的时候都换不对。不明白其中的含意。

网友:
按管子的型号,放狗去搜索DATASHEET,然后根据其指标,找手中有相近的管子来替换

网友:
请楼上细细说明,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MOS管的工作原理,在新手区很多相关资料,先知道替换的话主要看型号 或者位置,直接找别的板子相同位置的代换 一般没事

网友:
这个我现在也是迷惑,同型号的代换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手上没有就不知道如何找替代的了

网友:
要换管 先要搞清是什么管吧!~
你说的高端管只的是哪中啊
MOS 也就 N P 沟道 笔记本上功率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