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09-11-13):
监护仪是一类大家比较好入门的医疗设备,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监护仪是前端加了传感器(导联)的
示波器
,它与显示器电路比较相近。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电路难度如何。
文件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监护仪,页眉说明很搞笑啊。Appendix—Technical Supplement,阑尾的技术补充?
另外想问大侠修过datascope的心电监护没有?我碰到不少该牌子的心监,使用时间8-10年,故障都是心电波形出现很多杂波,更换导联线一样。不接人体则没有杂波。心监的输入电路都是比较器放大器,看到就头大了。不知道有无通病可以走走捷径?

网友:
我只修过几次一种据说是匈牙利产的监护仪(本地一家叫维迪的医疗器械公司送修的)和一台国产的,匈牙利产的基本上都是电源问题。
Appendix—Technical Supplement,应该翻译为附录——技术补充。不要使用那些简易翻译软件,单词词义太少,很多翻译结果令人啼笑皆非。
“心监的输入电路都是比较器放大器”,的确是这样,它的模拟电路很多,如果是修仪器的高手,比较容易上手。遇到这种问题,一个解决思路是逐级断开输入,并配合信号发生器注入信号,看结果。

网友:
Appendix在医学英语里面最主要的意思就是阑尾,当然在技术文档中是附录的意思,上面是开玩笑的。
国内有不少人是专修心电监护的,深圳那边甚至有号称能够修复市面上大多数牌子心监的人。说明电路的共通性还是比较大的。心电监护分为几个部分,常见的有血压、血氧、心电图、打印几个模块,复杂点的有麻醉专用的气体分析、心律失常报警和学习功能等。一般内置电源坏的不多,我碰到的多是血氧和心电图干扰问题。特别是血氧,不同厂家的血氧模块通讯协议并不一致,比如迈瑞的就不能找个国产的模块替换。
国内这方面的技术保守的很,懂的人都不想说。但另一方面,对于新技术的研究(网络采集、远程监控)从没停止过。如果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能分模块的谈一下。

网友:
我觉得国产品中迈瑞做得最好,以前我哥住院,在省医院时就是迈瑞监护仪,LCD的,而在医大他们则是极为古老的惠普监护仪,CRT的。以前我曾想进入迈瑞,结果以毫无音信告终。
监护仪的应用量甚大,基本上上一点规模的医院都有。国内医疗设备维修的公开资料的确太少了,但行内人员手里掌握的还是比较多的。医疗设备维修的书很难买,能买到要么比较老旧,要么非主流,这是目前现状。我以前是医疗设备维修网站medical007的贵宾,我觉得有计算机维修维护背景的人进入医疗设备维修领域还是比较容易,因为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医疗设备领域的太多了。
我对医疗设备领域涉足不深,我想论坛中一定有人在从事这方面,不要着急,我等他们现身,我希望聆听真正专家的教导。

网友(2010-02-01):
大只佬
老监护波形差的话你要先看看菜单里面的滤波先项有没有打开,还有,有些老监护有专门配的接地线,在使用时要机壳接地的

网友(2010-04-13):
也有 时间长的波形发生变化的,主要还有一个校准问题,这个有的公司有比较专业的设备和一些参考数值

网友:
我表哥就在迈瑞工作,有时间问问他是否有好的资料

网友:
内部资料不大 好弄,都是些类似产品说明书的 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