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如何检查BIOS芯片是否有波形

楼主(2009-11-13):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如何用万用表(或其它简单的方式)检查BIOS芯片的CS脚是否有波形,几次波形等等。

在以上供电和时钟,以及C、A、D线二极体值都正常的情况下,说明GPU坏。

这是我在坛中教程上发现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所谓的CAD线指的是什么线

网友:
C是控制线
A是地址线
D是数据线

万用表无法检测波型,只能量电压和阻值来判断

网友:
喔,谢了楼上的

那要检测这些线是不是得一个脚一个脚的检测啦
那么一个显卡那么多的数据线地址线,我是不是得一个一个的检测啦?
看来还真得要想个法子快速的检测才行。
‘]

网友:
没有快速检测的方法

网友:
谢了

那C是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