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benq不上电!!电源灯不亮!

楼主(2009-11-13):
我是新手不会搞这个!!!不知道测试点在那里...估计是电源供电问题吧!
原来是能开的就是过5分钟后就不会显示要关一下开关才可以重新显示!!我本来认为是那个电容坏了,拆开没找到坏的..........怕是虚旱了给补了下.......这下好了不来了.............兄弟们帮忙看一下啊.给点信心啊
测试点

网友:
把驱动板和高压板的供电全部断开,再测是否有12V和5V.
另外,补焊的要仔细检查,有没有短路,5707和9204也检查下,用表量一下是否短路

网友:
按键开关都换了试一下,明基按键故障开不了机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灯管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
明基的液晶,电源IC 1200AP40用的多,电源本身坏的不太多,大部分是高压板有短路,电源保护了,指示灯不亮,再有就是按键

网友:
电源灯不亮,你至少要查电源有没有输出,如有输出 再查驱动板呀

网友:
在大电容上边没得电压310v这个是经过一个china 436A 整流后得到的....这个正常吗>>>>出来就310v直流?
但是我在后面电路电容上就测不到电压了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关于这机器的通病维修方法,找一下就行了,其实就是高压部分

网友:
我修过一相同故障类型的贴牌三星,不通电,拔掉高压板就能通电了,换了块好了.

网友:
测一下有无电源输出,再看一下整流后的300V有无,有300V而无输出的,请查开关管和振荡电路

网友:
把给高压供电的一个供电保险电阻[管状3。15A]去掉试一下,5707和0。22UF的电容最容易坏。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的不错,但如果楼主是新手,恐怕是听不懂了。感觉大家说的不太全面,既便说了,能理解多少,就不知道了。问题应该在电源,300V电源先查,别乱焊一通!多学学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