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845PEX 南桥发烫 不跑码

楼主(2009-11-13):
南桥发烫 不跑码 求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南桥烧了

网友:
把网卡拆了 ,查3.3VSB是否短路 ,正常,查VDDQ管供电是否正常,都正常,换SB

网友:
看下南桥是不是缺少一组供电.缺少一组供电也会发烫

网友:
南桥的供电短路

网友:
看看进北桥的三级管有问题不。。。

网友:
南桥坏了,先换了它再说

网友:
测一下PCI插槽的14脚对地阻值多少,300左右为正常。
为0的话那就是短路了。

网友:
看保护MOS管子坏了没,换个,再不行,就打AD阻值,USB信号线阻值,太小或1都不行,也可空板点起来测3.3南桥供电是否高了,或没有供电.一般为南桥危险........

网友:
看是在待机的时候发烫还是开机通电的情况下发烫,两者有点区别的,待机发烫有可能是南桥短路,开机发烫有可能是没有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