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开机掉电

楼主(2009-11-13):
一台联想C466A开机就掉电,电流上到0.2~0.3左右就掉电。此机显卡GF8600。不是做在主板上的。我拆开机子试,只上了CPU和内存。开机电流路到0.7又掉电。不插内存和显卡不掉电。电流在0.6左右。插上显卡。电流上到0.2~0.3左右。开机马上掉电。再开还是一样。我觉的是显卡部份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去修好。我还是个新手。郁闷呀

网友: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 显卡 首先查一下 显卡供电吧 然后对地打一下阻值 可能会非常低 因为显卡都是这样 然后在逐步排除呗 别忘了把内存插槽焊一下 还有CPU供电芯片容易虚焊 这是我个人这么认为的 供参考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打了显卡的对地阻。009。显卡供电查不出,因为一开机就掉电了。显卡的核心供电的两个管子都正常。也没有短路。CPU供电。南北桥供电都正常。没思路了。呵呵

网友:
有的笔记本显卡坏了会掉电的,这个8600就是容易坏的那批

网友:
我也接到过一台这种机器,是显卡坏了,不过我的不掉电,是无显能启动进系统,给用户报500块钱,客户跑了,结果回头再查一下,显卡是打胶的,要是显卡作废了,买个显卡还要650呢,有点冒汗

网友:
先看电源电路的对地阻值正常不?  先局部再扩大法维修   得心应手  不要考虑的太多,其实有些细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