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主板,开机跑F5,怎么回事?

楼主(2009-11-13):
有块754的板子,工程上的小板,开机后跑F5,貌似过内存了,但嘀嘀一个劲响,屏幕不显,是哪里的事,高手教教我??
主板

网友:
你先查一下 主板内存供电 电压可正常

网友:
内存坏了吧~换根好的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吧。。。754多是这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啊???是不是其它的问题啊?内存上拉供电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 建议你先换一个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