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不显

楼主(2009-11-13):
今天刚收到一个机器acer 4720开机不显的外接也不显,一看是独显的就先忽悠他说是显卡坏了得换显卡,加焊之后还是不亮 信号3。3V没有,手上没资料,不好下手就来请教下各位同行指点一下
显卡

网友:
都跑那去了 没回帖,郁闷

网友:
那是不是跑到显卡了,没跑到显卡的话,加显卡那根本没有用啊,只会让维修更麻烦

网友:
长沙功成笔记本
能开机的哦
你在长沙那做呀我是长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