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寸换灯管后,点屏时发现有吱吱声

楼主(2009-11-13):
一19寸换灯管后,点屏时发现有吱吱声,显示完无信号画面后自动断电关闭,请问各位大侠是啥原因造成!先谢过!!
无信号

网友:
应该是灯管头上的绝缘没做好,要买那种正好能套上灯光的热缩管,如果粗细不合适的话,事倍功半

网友:
应该是灯头上的绝缘没有做好,要用那种正好能套进灯管的热缩管,粗细不合适的话,事倍功半

网友:
还有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的问题,检查下高压条

网友:
先接其他的灯管看看 问题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也许是高压在打火吧。。。。做好绝缘吧

网友:
在屏外换灯管试,就看出来问题了。

网友:
有的是高压板的问题,我上次重换了一个通用的,就好了。还有一部分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绝缘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换了时候线接错了?我们以前遇到过、

网友:
承泰网管
灯管绝缘问题,重新装一下,把绝缘搞好就行

网友:
应是高压板的问题。。换通用的试一下。。

网友:
还有可能是高频电容坏了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已处理,是灯管绝缘问题,做好绝缘没事了,正常开机,谢谢各位!!!

网友:
也同意是灯管绝缘那里没有弄好。

网友:
我晕啊 热缩管 很重要 一定要买 好质量的 正品 三联

网友:
热缩管分高压和低压两种,要买2kv以上的管。
不过高绝缘的管有点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