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3):
我有个845的版。。现在一插电源按开机的时候有反映一下。就不行了、、连短路开机都不行。。应该怎样做。。。各位高手帮下忙
电源

网友:
你把12V不插试下,可以开的话就试12V短路,查CPU供电管。还是一样的话就试北桥短路了,你可以量阻值

网友:
对地打阻值判断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源坏了

网友:
如果你学过修主板那就慢慢琢磨,如果你不会那就拿去修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
不是短路就是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