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水源的IBM15寸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09-11-13):
故障是这样的。   换过三个电容。  故障没解决。  发现是三星屏幕的。    初学维修,请前辈赐教

丹桂飘香 -4 描述不清楚!

网友:
楼主等于什么都没说,故障是什么呀???你只说换了三个电容。。。。

网友:
楼主等于什么都没说,故障是什么呀???你只说换了三个电容。。。。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屏幕不清晰, 二是颜色偏色。    量了7805输出喂5.03V。 其他地方都正常。原来以为是电容问题。换乐还是不行    我第一次修液晶。还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怎么修、

网友:
如果换过通用板写对程序之后还是这样的。就是屏坏掉了。。

网友:
第一次修液晶。还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怎么修---你命不好,我第一次修液晶是換电容,一次4台

网友:
刷过程序吧/是不是程序刷错了、

网友:
万事开头难,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

网友:
真是没诚意,图片还要倒着照,呵呵

网友:
什么品牌、机型和原始故障都没有描述清楚,叫大家怎么帮你啊?看了后来的图片现象估计是屏电路的故障,因为此屏有个通病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弄套通用的板子点点看呢。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板

网友:
z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刷一下程序试试。我也是刷了下程序就好了。
   还有你检查一下屏线是不是有问题。驱动板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建议还是先刷一下MCU,三星屏需要专用程序,通用程序不能用。

网友:
我遇到很多台这样的机子,都是屏线的问题。

至于因为主板或屏的问题引起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屏有这个通病,换屏板上的LXD91811或者LXD91810就行了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试试,还不行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