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华硕代工hp的板风扇报错。

楼主(2009-11-13):
今天手上接了一块华硕代工hpP4SD-LA的主板。拿来是南桥坏了。换了个。换好后接上。跑数到84。显示器上显示风扇报错。然后断电

我看是品牌机。于是把内存边上和北桥边上的两个风扇接口都接上了风扇。还是一样的情况。

我在还没报错前进COMS的话就不会断电。COMS里面的风扇转速为0。那数值为不能更改。我刷了个BIOS。还一样的问题。这种会不会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个风扇 么!

网友:
是不是没做好

网友:
换个有风扇值的风扇试下啊

网友:
检测风扇一般是IO SB和几个三级管完成的吧,检查一下这些相关的零件看看不能能找到问题,有可能只是三级管坏了,仔细研究一下吧!

网友:
可能必须得用原装的风扇才行吧!!!

网友:
一般在BIOS里面可以禁用风扇检测,之前也是修一个华硕主板,好不容易修好了,每次开机都要报风扇错,客户不满意。最后打售后电话才找到BIOS禁用

网友:
要么在BIOS里面禁用风扇检测,要么换原装风扇,我遇到的这样问题都这样解决

网友:
我换了IBM的原装风扇试过了。在CMOS里面系统风扇就检的到。就是北桥附近那个接口。但CPU风扇就检不到。转速依旧为0

网友:
CMOS里面没有禁用这个选项。我在HP官网找的程序。刷进去还一样不行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在BIOS里把,风扇关了,不会关可以打hp的售后电话80081038888

网友:
#5楼的已说明了,要是还不行的话,下个I/O的PDF看下哪个引脚是风扇的,直接加接个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碰到同样的问题过,直接跳线短路风扇供电和检测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