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为什么一加焊内存就挂?

楼主(2009-11-13):
我自用一条金士顿的DDR 1G,老是死机.然后就用风枪加焊了一下.再放回去就不过内存.挂啦?以前的也是这样.不解之迷啊?

网友:
存储颗粒坏了,只有重做了。。。

网友:
你说的那位真是高手啊~~~~赞一个!!俺咋就做不到捏?

网友:
我自用一条金士顿的DDR 1G,老是死机.然后就用风枪加焊了一下.再放回去就不过内存.挂啦?以前的也是这样.不解之迷啊?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风枪给焊点 吹开了。
记住,用风枪加焊的时候,一定要用镊子把一类的东西压住颗粒的边缘,再吹啦 。

网友:
但是我调得风力不大,温度也不高,就吹了一下就挂啦.很不解?

网友:
那你就自己慢慢研究啦。研究出来个结果告诉我。